K43SV 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维修

楼主(2015-08-16):
  大半夜的看帖子 越看越激动    看看自己下载分居然都成1位数了  怎么也要发发帖子赚点分了      这机器是前两天修的  本来打算发帖子的  但是懒一直没发
            正题:
      机器型号:          华硕K43SV
       故障:       外接一切正常  内接不显  客户自己换过屏    由于对客户的不信任 自己也换过屏  确实不显示
      故障点 :   华硕的机器故障就是 多   这个机器的故障点就是屏接口下方的螺丝口边上有个排阻    直接测量 如果一端有3.3  一端没有或偏低   更换即可  我的是没有电压    为了大家少走弯路  去焊显卡 旱桥   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用点位图看起到什么作用的   不过貌似我看网上也有类似的  内接亮外接不亮也是换这个好的    遇到的朋友可以试试      来几张图      加分不扣自己分哦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网友A:
LZ,这个排阻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这个排阻是什么作用的

应该是屏供电的  估计是给码片供电的吧  由于没有供电 导致 读不到屏

网友:
楼主这个排阻是什么作用

网友:
谢谢楼主,看来看到这个本子,要好好看看这里,避免走弯路!

网友:
哦   通病案例     一般人 碰到这故障就开BGA了

网友:
这个是个给力的经验,而且不用看那么多字就看懂。

网友:
排阻应该是EDID的上啦吧

网友:
读不到屏导致的故障来的

网友:
比较给力,一天只能评一次分,下次过来给你评分,,,,

网友:
我也是修到过一个这样的机子的

网友:
谢谢,刚好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的不显示有背光的没?

网友:
上拉的 遇到不亮的 不过我没换这个 直接短接3.3过去好的 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上次有个,但没有换好

网友:
   我有台   外接也不显示       大小写灯能亮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哈又是排阻,几天早上搞了台华硕,主板板号是k42jr,4.1的,3v5v没有,结果是风扇边上一个104排阻坏了,换上ok

网友:
下次遇到了就免走弯路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