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知道联想扬天S516一体机内存用的是笔记本内存还是台式内存

楼主(2015-08-16):
有哪位大神知道联想扬天S516一体机内存用的是笔记本内存还是台式内存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台式的,空间并不怎么缺乏吧,毕竟那么厚。

网友:
笔记本内存吧

网友:
亲测是笔记本内存条!同型号有要加内存的朋友!买笔记本内存条,别买错了!绝对真实,绝对确认!拆机方法和联想扬天S510是一样的!搜扬天S510拆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台式的,空间并不怎么缺乏吧,毕竟那么厚。

是笔记本的

网友(2015-10-21):
我现在手上就有一台   笔记本内存

网友(2016-01-21):
楼主虽然只发过一篇主题帖子,但是你后面注明了答案发上来,给你加8分!好样的!

网友(2016-06-14):
是笔记本内存,刚刚还拆了一台

网友:
是笔记本内存

网友:
恩恩 对的

网友B(2016-08-08):
修到一台 ,确定是笔记本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到一台 ,确定是笔记本内存.

这个联想扬天S516一体机的却是笔记本电脑的内存条,好多一体机用的是笔记本内存条

网友C(2017-03-01):
大部分的一体机上的都是笔记本内存,CPU是台试机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的一体机上的都是笔记本内存,CPU是台试机的多

恩,也有内存条是台式机内存条的,一体机笔记本内存条使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