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SUM16AL-LF-1

楼主(2015-08-16):
TSUM16AL-LF-1 这个芯片用什么方法写程序?按键板上除了Power_on没有电压,其它按键都有1.58V左右电压是不是这个芯片或程序故障引起?

网友:
开关排除一下,

网友A:
供电就不正常,还没到程序那一步的,用ISP软件治具写程序

网友B:
板子上其他电压出来没有啊

网友:
不是开关的问题
之前已验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就不正常,还没到程序那一步的,用ISP软件治具写程序

正常SW5供电为3.3V,从IC47脚发出来通过R101直接到按键POWER_ON,现在这个引脚无电压,测此脚对地R712,无引脚图,无法确定引起无电压输出的原因,请问ISP软件写的是24/25的程序还是主芯片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其他电压出来没有啊

主板上输出两组电压 5V 14V正常

网友:
这款驱动板有两种结构,一款直接从47脚到电阻R到PWR-ON,另一款从31、49等引脚通过4个L到电阻R送到按键板上的PWRON,这种结构的电路按键与24/25系列芯片直接关联。难道是板子电路有区别引起的?在46~50)PING两块板子在49脚上有区别,前者为3后者为452对地电阻。请问这脚是什么引脚?顺便问下那里可以找到芯片的PDF?

网友C:
1117 3.3 三极管电压正常吗 5 V 3.3正不正常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兄弟姐妹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17 3.3 三极管电压正常吗 5 V 3.3正不正常

在维修过程中有一次不知道怎么突然发现板子打火,断电在开机发现不开机了,测电源板无5V了,结果发现是5V的二极管C6V2击穿了,可以不装,但对电路不很熟悉,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从另一块板上取下来装上去,有了5V ,以为修好了,结果装好机器一试发现开机3秒左右就黑屏。以为是灯管老化了,拆了几下不好拆,找了那块换下的电源板,结果之前的吱吱声没了,开机10几分钟也不黑屏了,又一次以为修好了,结果放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开机,又发出吱吱声,不开机了。将之前板子换上去又可以开机了,但还是3分钟左右黑屏,这次好象确定是灯管坏了,结果呢?又换上之前电源板上去,又点亮, 10分钟内不黑屏,但仔细看画面色彩不对,清晰度不够有点象浮雕画,这又是那的问题呢?是程序有问题还是屏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换了一颗芯片到驱动板上,开机指示灯亮,但白屏,是芯片的没写数据?还是芯片有问题?换拆机芯片上去正常。

网友:
在修这台机子时要防止插错屏线的方法?有金属边一则要向下靠在板上,不要装反了,如果不能确定可以打开屏电路找到屏供电保险则与排线的红线在同一位置。如果不小心插反了,屏接口插件与接口有一个台不会直接接触上,防止了烧坏屏电路。最好经后屏接口设计成防插反接口。

网友:
此机修复已修复,驱动板芯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