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278

楼主(2015-08-16):
开机进系统时,卡机,有时候卡在  提示   有安全模式选项的那个界面,有时候卡在欢迎界面。这个是win7系统的。不知道是系统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苹果的还是头一次搞,有点摸不着头脑啊,大师快来喷我吧,求你了

网友:
原来这个本子这么好拆,而且硬盘还是机械硬盘,索性拆下装台式机上装系统

网友A:
我连苹果装系统都不会 唉

网友B:
安装苹果系统不就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连苹果装系统都不会 唉

呵呵,彼此彼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苹果系统不就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吗?

问题是,我就不会装啊

网友B:
我以维修苹果主板为主,一个月前也不会安装苹果系统,但我手上有几个版本的安装了苹果系统硬盘,不影响我测试维修好的机器。可是我没有事做的时候,在网上看了不少相关的帖子,自己尝试用U盘安装苹果系统,也成功了,你也可以试试啊!

网友B:
网络有问题造成发了二个同样3的帖子。为估计楼主的问题跟WIN7有关系。

网友C:
重新安装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维修苹果主板为主,一个月前也不会安装苹果系统,但我手上有几个版本的安装了苹果系统硬盘,不影响我测 ...

现在急于用,所以求精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网络有问题造成发了二个同样3的帖子。为估计楼主的问题跟WIN7有关系。

怪事啊,我把这苹果硬盘挂在台式机上分区了,现在连显示不都显示了,就报警   滴。。。滴。。。滴  的叫 有规律的叫,跟电量低的声音差不多,是不是,我不能分区啊?导致的这问题啊

网友:
我在K6.K24的苹果机上安装10.8,4的版本,根本无法顺利安装,最后只能安装10,6的版本,反正只是测试机器用也没有什么,不知道楼主的机器是什么板号的?如果安装高版本的系统不成功会有提示的,那你只能多准备几个版本的苹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怪事啊,我把这苹果硬盘挂在台式机上分区了,现在连显示不都显示了,就报警   滴。。。滴。。。滴  的叫  ...

从我的经验来看,WIN系统是不识别苹果格式的硬盘的,苹果系统可以识别Windows格式。

网友:
你的事情很麻烦哦,除非你有苹果系统安装盘,或者有另一台能工作的苹果机器,要不然没有办法搞。

网友:
突然发现苹果系统还真不会装!

网友:
有点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怪事啊,我把这苹果硬盘挂在台式机上分区了,现在连显示不都显示了,就报警   滴。。。滴。。。滴  的叫  ...

我现在把故障还原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苹果装WIN7盗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安装系统吧。

苹果,你以为是普通机子啊!怎么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