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wm电路自举升压电容坏或者二极管坏如何判断

楼主(2015-08-16):
如何判断pwm电路自举升压电容坏或者二极管坏,如果电容坏或者二极管坏,怎么才可以一次就测出来呢或者说,如果坏了有什么现象??

就比如下图,C2 D1任意一个出问了,会发生什么事情,根据经验,什么情况可以直接知道,就是自举升压出问题了??

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就OK了  可以判断

网友A:
升压电容坏,或者 二极管坏 会导致上管发烫,MOS的G级波形严重变形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电容坏,或者 二极管坏 会导致上管发烫,MOS的G级波形严重变形咯。。。

哦,那就是说,要用示波器才可以测量出来了,电容C2两端电压用万用表测量是不是应该一边高一边低??

网友:
最好是示波器了,万用表测的话是跳动的。

网友:
怎么检测出是否坏了只能依靠示波器,但坏了的现象就是屡烧场管。

网友B:
上管的导通时间变长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烦恼中,,,,

网友:
怎么办 我也不会示波器 也没有 我这就是屡烧上管  升压电容和换了 二极管换 了 芯片换了

网友:
准备入手示波器

网友:
卧槽怎么弄啊

网友: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最好是示波器了,万用表测的话是跳动的。示波器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DD机械硬盘和SSD固态硬盘那种更耐用? attach_img

网友(2015-09-24):
电压   对地阻值  波形  综合看

网友:
还附上图了,

网友:
楼主最后明白木有?

网友:
通俗点说,BOOT的电容坏了,相当于场管G极悬空,场管导通,会烧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的导通时间变长

上管导通时间变长与电容C1本身容量变化也有关系。

网友(2016-12-18):
怎么没有结论呢!

网友:
一般电容坏的多一些,示波器可以测量出来自举升压电容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