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IN的产生

楼主(2015-08-16):
图中PU1A 3脚计算下来是3.1V左右(VIN 16V),2脚RTCVREF 3.3V,显然3脚电压小于2脚,因此1脚PACIN是低电平,但实际应该是高电平。这个PACIN怎样才能变成高电平?难道客户16V IBM电源不是原装电源?机型是NETBOOK X50老机子,BANIA处理器。

网友:
不会分析电路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A:
首先 大哥 我对电路也是一知半解 你说+小于-  输出低电平 但是后边不是跟着一个VS的分压吗  两个电阻一样 分压变成一半  你说VIN 16v那这个VS也是16V 它的一半就是8V 这样就已经是输出一个高电平了,当然 早期的IBM 是否有适配器检测 我觉得可能是有   我也被这个适配器检测给坑过一回  那是一台一体机 很大的适配器 输出的电流可以达到6.5a  但是当时是没有待机 我修了好半天 最后竟然发现是有适配器检测 那个检测脚是有用到的 英业达代工的一款 最后 修好了都不知道 害我还查半天 你仔细看下是否有检测脚有作用

网友B:
根据原理图分析,假设分压电阻是正常,要使PACIN为高, 适配器是要大于17.3V 所以你的适配器绝壁不是原装的。解决办法以下:
①、换适配器要大于17.3V
②、将PR6换为22K以上,推荐25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原理图分析,假设分压电阻是正常,要使PACIN为高, 适配器是要大于17.3V 所以你的适配器绝壁不是原装的 ...

PR3用51K电阻代换,试机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 大哥 我对电路也是一知半解 你说+小于-  输出低电平 但是后边不是跟着一个VS的分压吗  两个电阻一样  ...

VS的分压无法抵消PU1 1脚输出的低电平,是会被低电平信号拉低的。

网友:
就是分压电阻的问题,别想太繁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VS的分压无法抵消PU1 1脚输出的低电平,是会被低电平信号拉低的。

所以 我后面有补说 应该有适配器检测 早期的IBM 我没有碰到过 之前 我修过唯一的一次T60那时候我用的就是可调 但是不是修的待机 没有去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