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不加电呢?

楼主(2015-08-16):
今天把板子的bios吹了下来,然后再装上去就是不加电。一开始用的是手动按在上面(带了手套),没有反应,然后焊回去还是没反应。我确定没有吹坏边上的电阻,因为包的严严实实的才吹

网友A:
台机BIOS不参与触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机BIOS不参与触发的

同意楼主,要查其他地方

网友:
什么板子 什么型号 什么IO

网友C:
BIOS焊接也很主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主,要查其他地方

笔记本的,k42je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焊接也很主要

感觉焊接的很牢固了

网友:
笔记本的  你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很多台式机bios参与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