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10.8.3系统 可以装双系统win7吗

楼主(2015-08-16):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苹果系统10.8.3  可以安装window7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10.8.3不能装WIN7,只能装WIN8系统,要先把苹果系统装10.8.2以下才可以装WIN7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苹果系统10.8.3  可以安装window7

能提示下怎么装吗?我遇到 好几都是WIN7没装进去,只能装WIN8

网友:
win7 真不行

网友:
可以装win7吧,10.9   10.10的都可以装,是不是和机器有关系啊

网友:
提示装什么 就装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