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液晶电源板 12V电压过高

楼主(2015-08-17):
最近遇好几块液晶电源板都是5V正常  12变20多V,不能开机,或开机一闪就灭了,,  5V12V电容全换也不行,5V能正常,光耦应是没问题,,,这种情况一般是那出问题,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今天一明基显不器也是这样,5V正常 12V变25V,开机灯亮时响声,响两下就灭了,5V和25V都是分压到431的R脚,2.48V应是正常的,就是不明白12V会跑到25V这么高,电容已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一明基显不器也是这样,5V正常 12V变25V,开机灯亮时响声,响两下就灭了,5V和25V都是分压到431的R脚, ...

板虽不值钱,但想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看一下,会不会是有微短路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12V本身不一定是12V,20多V很多,而且空载电压也会偏高

网友:
你先找到高压保险,断开高压试试。

网友:
断开12V的保险或跳线看一下电压正常吧。开机闪灭最好先确定是灯管或高问题再说

网友:
一般5V正常,驱动板应该可以正常工作,指示灯应该也会正常,亮一灭,指示灯是否正常

网友:
有的电源板 不一定是12V 也可能是18V    所以说 显示器的电源板 不一定是12V的  只要你那个20几的电压没有跳变 应该还是 正常的  你还是看看 高压或者灯管 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高压部分先断掉看看。。。。

网友:
好好   学习一下     .

梦幻、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不要空载测量啊

网友:
看看12V供电电容是多少25V,一般是12V,35V电容供电20V正常啊。电压不正常换431,光耦试试

网友:
不同品牌的显示器电压不同呀,有的是标准的12v,有的空载电压会偏高,有的电源板本身就是20几v,一般说的12v,5v只是一个标准的说法

网友:
20多V也有啊,你看看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