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反复重启求助

楼主(2015-08-17):
GA-EP43T-S3L   775 CPU 3代内存,ICH10的SB ,插电不自动触发,按开开关后,不复位,几秒掉电,再过几秒自动上电,测各个电压正常,还有就是只要不出CPU供电就不掉电。求助大神们,

网友:
应该是PG没有到位吧,

网友A:
感觉是自检没过!!反复自检!!

网友:
或者是某个信号没有   部件空焊了

网友B:
南桥不正常   rtc电路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南桥不正常   rtc电路看下

32.768在没有开机是正常的,开机后就不对了,
这是刚刚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自检没过!!反复自检!!

请问,是自检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自检什么

楼主说复位都没有还自什么检呀,

网友:
南桥的问题,查RTC相关电路

网友:
楼主修好了,给我说下,我也是学徒

网友:
长按开机键10秒后释放,自动启用备用BIOS刷新主BIOS。

网友D:
我的技嘉主板有好几次都出现楼主说的现象,第一次是放电后就好了,后来放电无效,就长按开机键10秒后,自动刷新BIOS解决了。我的技嘉GA Z77P-D3主板配的CPU是E3 1230 V2,一般都要换成低档的1155 CPU(我专门买了一块G860)才能启动B_BIOS刷新M_BIOS的工作。

网友:
复位不正常啊,查下PG 时钟那些信号,有可能是这些导致的

网友:
不复位或不跑码都会这样

网友:
技嘉只要是电压不对 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还是 在仔细查查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技嘉主板有好几次都出现楼主说的现象,第一次是放电后就好了,后来放电无效,就长按开机键10秒后,自动 ...

这跟bios有关系吗

网友E:
我有几块这样的主板  有复位不跑马 几秒掉电,,,刷过BIOS  不行 就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768在没有开机是正常的,开机后就不对了,
这是刚刚查的

32.768与反复重启也有关吗?能不能将开机前的测试数据与开机后的测试数据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几块这样的主板  有复位不跑马 几秒掉电,,,刷过BIOS  不行 就扔了。。。

现在大量的H61系列的主板进入维修期,很多这样的故障,还是值得研究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技嘉主板有好几次都出现楼主说的现象,第一次是放电后就好了,后来放电无效,就长按开机键10秒后,自动 ...

我认为应当纠正一下,应当是I3 1230 V2,不是E3。GA Z77P-D3可以配I7,I3,的CPU,是1155针的。最想请教的是:你说后来放电无效,就长按开机键盘10秒后,自动刷新BIOS就解决了。这种方法是在待机的情况下,还是在开机的情况下,或者是在断电的情况做这一步工作的?以前观看本网站的时候,也有人提到将BIOS的一脚与八脚进行短接,不知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内存旁边有个it8268r的28脚小芯片。我修了几十块全部是这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