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 内接不显 外接正常

楼主(2015-08-17):
DELL M421R AMD 的APU +ATI独显
内接不显 外接显示正常
LVDS信号是由APU输出DP信号通过ANX3112转换为LVDS输出
ANX3112的条件 基本都满足
ANX3112有读屏 的EDID 但是  数据是否正确我没仔细读
ANX3112无LVDS输出

屏线换过 屏在别 的机器上 可以用  ANX3112 正常
CPU我都换过了
CPU到ANX3112的DP信号的耦合电容  对地正常,
唯一有点疑点的是 LVDS 的3组数据线和 1对时钟线 不接屏 对地值一样
接了屏 有1对 数据线的对地值 和别的不一样(但是这1对数据线的 2根线对地值一样)

补充内容 (2015-8-18 10:41):
这个板原来的问题就是这个故障 后来 在售后换过板(感觉是应该是换过 因为现在这个板明显比别的地方新)
中间有个插曲   EC严重发烫 我换了EC之后不烫了  但是每次都是自动开机 然后 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BIOS刷过了~

网友A:
亮度调节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度调节正常吗?

好像是正常  我测量过
但是由于间隔时间长 具体的情况 忘了

网友:
刷BIOS,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了

怀修旧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了

楼主似乎说了 CPU换过了 ……

网友:
就是桥的问题 这机器 我修过好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