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4738G开机到1.38-1.5自动重启无显示

楼主(2015-08-17):
宏基ACER4738G开机到1.38-1.5自动重启无显示 电流走到1.38-1.5的时候就掉电了 然后又自己重启了 求解

网友A:
外接显示吗?你查查显卡吧

网友:
显卡供电没正常导致的吧?

网友B:
看看  电池 是不是没电了,   BIOS

网友:
直接走到1.38-1.5就关机了 重启了  外接不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  电池 是不是没电了,   BIOS

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吗?你查查显卡吧

外接不显示 硬盘灯也不亮 证明没运行啊

网友:
估计有桥虚焊

网友:
看看显卡,桥,cpu有问题没?

网友:
还是先看一下哪个电压是否没有出来导致,着重看显卡和U

网友:
用风枪吹的南桥能走字了 硬盘灯也亮了 无线的指示灯也亮了 就没有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