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1 1.8V短路烧鸡烧不出来

楼主(2015-08-17):
东芝l600d
型号是DA0TE3MB6C0
维修历史,上家修过北桥,北桥趴在主板上
我维修是换了一个北桥,然后就是1.8V短路,怎么烧鸡都烧不出来,各位大师有什么办法把他烧出来吗???
求解。。。。。。。。

网友A:
拆掉北桥 看看  还短不短,  找个 图纸 看看 电压 都去那里了。

网友:
还是北桥拆了吧。烧不出的都是直接接地去了。还有就是你没感觉到,之前有人也说烧不出,最后告诉我小电容,我。。。。。。所以烧法烧不出真没遇到。

网友B:
直接接地了  所以烧不出来

网友:
你把你换上去的 桥 拆掉在测测  看是否还短路

网友:
短路为0的话,是烧不出来的,既然知道是哪个电压短路只有看图纸它的去向,慢慢去查了,最好先把北桥折了看还短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北桥 看看  还短不短,  找个 图纸 看看 电压 都去那里了。

拿掉就不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地了  所以烧不出来

不是直接接地,北桥换了一个坏的。。。

网友:
北桥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