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不过保护隔离一例

楼主(2015-08-17):
  起个大早,拆除X201i主板一块。通电,没任何待机电流,没待机咯?一量3,5V一个都没有,那保护隔离过了吗?

  一量Q48 的1,2,3脚有20V 4脚也有20V ,20V到此为止!看来是VIN不正常保护了。
  找到Q48的控制条件:

  DISCHARGE 19V  ok   -PWRSHUTDOWN  0V
  追查 -PWRSHUTDOWN,来自:
u39

  VCC3SW肯定是待机以后的事儿咯,现在保护隔离都没过呢。 -PWRSHUTDOWN受控于U39!手里刚好有个BD41760KVT(与该图的U39同型号),抱着少出力的心理直接更换上点!!纳尼!涛声依旧。。。
  还是老老实实的查条件吧。U39的供电先量起。
U39的VIN一个是要过保护隔离的,一个是进电源口直接来的
VREGIN20果断没电压!!  这让我们的U39咋控制 -PWRSHUTDOWN啊!!

如图 VREGIN20来自DOCK-PWR20.F9一端有20V,一端没有,F9开路了!!  直接连上F9,插电!有待机电流了,不自动上电,两VREGIN20还是没电压啊!!什么鬼!!
剩下的只有D41  R708 R699和C561了,断电打阻,阻值88!:o(好吉利的数字啊)
,微短了么,摘除C561,阻值500多!再通电,电流直接piapiapia到了1.3。久违的THINK logo终于出来了!  :lol:lol

网友:
发的帖子怎么编辑啊。。后两张图片不是这个帖的怎么跳进去了。。。

网友A:
管理员能帮我把最后两张图片去了么。。辛辛苦苦发了半天,被这两张图片毁了

网友:
兄弟的给点分啊。这么久了,分数这东西就没富余过。。。

网友:
这机器保护隔离比较复杂

网友:
楼主好技术,只不过表情发得有点多,现在保护隔离都没过呢~~~~VREGIN20果断没电压!!这让我们u39咋控制-PWRSHUTDOWN啊!

网友:
楼主牛,要向你多学习学习

网友:
隔离保护不好搞呀,楼主很好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一般的IBM discharger都是低的 这个为高,特地看了图纸 不然有点晕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加分!!!!

网友:
TB 容易坏阿

网友:
混经炼了。。。。。。。。。。。

网友:
思路明确,按步就班,不错

网友:
DISCHARGE 19V 是正常吗?正常应该为低吧?

网友:
发帖辛苦,加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理员能帮我把最后两张图片去了么。。辛辛苦苦发了半天,被这两张图片毁了

最后提交钱看下附件 有时候附近里面的图片会默认添加到最后

网友:
IBM的好头疼  没有楼主这样的心细

网友:
IBM确实难搞 呵呵 都是先量保险 换芯片再查线路

网友:
楼主对IBM时序好熟练啊,,来加下分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但截图截大一点更直观些。

网友:
X201I毛病真多,屏线,声卡小板,升压电容

网友:
楼主要是讲的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我还有2块X201i的板子呢,什么时候有时间也来研究下

网友:
请教楼主,U39是什么芯片?另外,Q48的G极连接到哪里,也没标清楚,

网友:
这个是X201的通病

网友:
DISCHARGE 19V ok? 你逗我呢

网友:
学习了隔离管g级造成电压过不去,谢谢楼主,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是没有过保护隔离,换了4174有了待机了,但是还是不上电,弄的麻烦了

网友:
时序 还是时序 时序啊 我致命的痛

网友:
手上一台同样故障的机器 跟着楼主的思路再走。。感谢楼主

网友:
保护隔离不过感觉还可以,好修,楼主这是秒杀哦

网友:
IBM的上电步骤好多难搞

网友(2015-10-06):
厉害呀,熊猫侠

网友:
你用的是BD41760KVT这个芯片吗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