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a 开机不显示或求BIOS放电教程

楼主(2015-08-17):
之前估计因为独立显卡散热片的螺丝槽脱掉,出现过几次突然的关机。后来拿东西把散热片顶住就好了。
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开机LCD背光都不闪,LOGO也没有。外接VGA也不亮,F2貌似能进BIOS,按键有声音的,不过因为没显示不敢确定。据说BIOS放电可以暂时解决?怎么放电啊,是哪两个点短接呢?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拔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不就两个脚  短接下 不就放了

网友A:
拔电池并不可以,用另一台电脑试过了,拔过之后BIOS密码什么的都还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拔电池并不可以,用另一台电脑试过了,拔过之后BIOS密码什么的都还在。

老大,你说的是不显示,没有说密码问题呀。我晕。如果密码在BIOS里可以刷一个BIOS,如果有密码芯片就只有刷密码芯片了

网友C:
楼主真是一个小白白啊!放电也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说的是不显示,没有说密码问题呀。我晕。如果密码在BIOS里可以刷一个BIOS,如果有密码芯片就只有 ...

原来BIOS密码设置跟BIOS设置不一个芯片存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一个小白白啊!放电也不懂?

看到有人说直接拔电池不行,百度里说要短接两个点,但是我不知道这两个点在哪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BIOS密码设置跟BIOS设置不一个芯片存的啊

有些是由密码芯片专门管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是由密码芯片专门管理的

好的,谢谢。那应该是放电成功了。

网友:
短接小电池两脚

网友:
送修吧!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典型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送修吧,这个问题你不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