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z进不了PE,也装不进去系统,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8-17):
换过内存硬盘,改过硬盘模式,换了三个PE版本,都进不去PE  都是卡那,直接ghost系统,解压的时候不是重启就是卡那,不知道该不该干显卡。求大神指点

网友:
求高手速度指点

网友A:
换个 CPU  试试吧   我曾经遇到过 K42JP   进系统卡死的   硬盘  内存   桥都换了 还不好    结果换了个CPU就 好了   我遇到的是  HM55芯片组的  I5一代的CPU

网友:
你这个就差U没有换了,换了看一下再说

网友B:
不装显卡驱动  看装不装的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显卡驱动  看装不装的进去

还没到解压驱动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 CPU  试试吧   我曾经遇到过 K42JP   进系统卡死的   硬盘  内存   桥都换了 还不好    结果换了个CPU ...

我的也是HM55的桥,一代i5的

网友:
是bios问题 要刷工厂bios

网友:
解决了吗?发一下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是刷bios好了,3楼说的也有可能的,总之试试吧

网友:
HM55的桥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