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PLUS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8-17):
同行拿来一块M2N68-AM讲不开机 然后留下联系方式 主板留下走人  上诊断卡发现待机灯不亮 PCIA14脚没有待机电压             这个脚没有5V  管他三七二十一 直接从ATX电源紫色线直接飞线到待机1085上面  查PCIA14脚3.3v出来了  插上电源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  但是故障依旧   算了上论坛找通病    就是把这两个脚连一起   就这样吧 行就行不行就不修了     通电一闪尔灭 拔掉4PIN不掉了  CPU供电短路  疯了       量了半天终于找到了   就是它元凶找到了 换掉后的照片     焊工不好啊  不要喷啊  再次怀着无比激动的心 上电    到此维修结束  感谢大家    小弟没分了 各位加点分支持下吧

网友A:
楼主最后连的是哪两个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连的是哪两个脚?

七脚和八脚连一起   然后九脚和十脚连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七脚和八脚连一起   然后九脚和十脚连一起就可以了

连的引脚具体是哪个芯片?

网友:
什么芯片都不错,图还看不清,怎么看嘛

网友C:
楼主买个好点地手机吧,图片看不清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个好点地手机吧,图片看不清楚啊

这是我是师弟的手机拍的   我的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的引脚具体是哪个芯片?

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芯片掉了找不到了  只可以告诉你在什么地方  是用焊锡把一二两脚连一起 十五和16连一起    刚刚看错脚位了  芯片在IO旁边一个16脚的芯片在CPU风扇插槽的上面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清

网友:
知道了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芯片掉了找不到了  只可以告诉你在什么地方  是用焊锡把一二两脚连一起 十五和16连 ...

F75160R型号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6566看下这篇帖子就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芯片掉了找不到了  只可以告诉你在什么地方  是用焊锡把一二两脚连一起 十五和16连 ...

这个芯片也是管理待机电压3.3VSB产生 的,问下点位图中的POQ12就是所谓的108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也是管理待机电压3.3VSB产生 的,问下点位图中的POQ12就是所谓的1085吗?

ENEN   SHI  DE

网友A:
根据POQ12引脚定义分析,这里的1085应该是可调输出类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POQ12引脚定义分析,这里的1085应该是可调输出类型的。

恩恩  然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是师弟的手机拍的   我的坏了

哦,原来如此,楼主发帖精神可嘉,我也是学徒,我加你QQ,多少

网友A:
这里1085没有5vsb输入其实可以打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来判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1085没有5vsb输入其实可以打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来判断故障。

  嗯呢   没想到  我就直接从紫色线飞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