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上不了网

楼主(2015-08-17):
R60笔记本电脑新做的系统,BIOS也恢复出厂设置,确定网线,路由器没有问题,有线网卡没有发送也没有接收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IP获取正常不,MAC地址是否正常

网友:
刚刚做的系统其他都没有问题我这儿是自动获取ip

网友:
能自动获取IP么,拼能拼通不

网友:
没有发送没有接收

网友:
360断网急救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