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60奇怪短路,求大神支个招

楼主(2015-08-17):
测内存上管G极有时候有几百欧,有时候只有20多欧,不上U或假负载和拨掉12V不掉电,上U或假负载掉电,不能再次触发。
掉电

网友:
那说明CPU供电线路有短路情况 呀,电源保护了,内存的那个MOS,如果多怀疑有问题可以测量一下G级和D极是否有阻值,应该是无穷大才可以,或者直接量G的对地阻值,如果太小就说明芯片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