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电流0.48重启

楼主(2015-08-17):
自动上电 ,0.35 然后 0.48 就重启了

,待机测3.3V 5V都正常
开机测1V1.2V1.3V1.5V1.8V都有CPU供电只有0.9左右
风扇不会转 好久没用电脑 拿 出来用了一在就坏了 出风口全堵了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 如果是要做BGA的话就不用修 本地的BGA技术修后管不了3个月就会坏

网友A:
楼主应该不是搞维修的吧 万用表还可以看机器跑码情况啊, 这鸡就是显卡 么那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不是搞维修的吧 万用表还可以看机器跑码情况啊, 这鸡就是显卡 么那么多问题

好吧  U9一脚挑起接了3.3V 0.8A左右掉电  看来真是显卡了 现在修的没价值这本太老了
还有 表是看电流的

网友B:
昨晚也是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器,也是差不多这个电流,好久没修这么久了,这破机,同行的,价格不高,研究了很长时间,,给你一个不转弯的提示,

如果会看图子,,查U9 1脚,如果为低,HWPG没有起来,U6是个小小的6脚延时器,1脚应当为高电平3.3V,如果是低,拿掉U6,(一定记得这个芯片不能装反,不跟组合MOS,这个芯片不好找)新手就不要拿掉了,然后,查各路转换电压,U6 后面那一排是二个一组,一个MOS 一个三极管,一共6个,我这台的结果是1.8V转换电压没起来,引起的HWPG不出来,,,

有些机器是3.3V HWPG不起来,U49这是公布的通病,

HWPG一个个的查,看哪一路拉低U6的1脚,U6的1脚进,反向,再进再反向,到U6的6脚出,也就是U9的1脚,

这台机,能通过测电压的方法量出来,

慢慢研究吧,,,U6的位置是在板子的风扇圆圈 周围,,标识是在那读卡器,下面,

网友:
楼主是业余修鸡高手吧?

网友:
没修过这本子除了显卡以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晚也是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器,也是差不多这个电流,好久没修这么久了,这破机,同行的,价格不高,研究了很 ...

是的 我也修到过是由于1.5vpg不正常 导致这个现象

网友(2015-09-21):
正在修这台机器。。上电0.43,测所有电压都有,二修机,再测测看 学习了。。

网友:
显卡门的机器。爱出问题

网友:
BGA,,在哪都估计活不过3个月

网友:
独显改集显怎么改,听说有的机能改有的不能是吧

网友:
感觉机器没有跑码,虽然这机器是显卡门机子,电流不对看看cpuPG信号有没有发出来、南桥有没有发出PLTRST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