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31用电池不开机-专治

楼主(2015-08-17):
E431的机子 用电池不开机,插上适配器就能亮机了! 用电池开机后,测量CPU电压出来了,目测这台机子BIOS容易出问题,根据以往,能上电,就不动U5,直接去刷U6 BIOS!
打完收工,机子果断亮了!

用电池不开机 电源能亮机 E431 NM-A043 REV1.0 4M BIOS U6位置.rar

版号:NM-A043 Rev:1.0

网友A:
长见识了 电池不开机也跟程勋有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见识了 电池不开机也跟程勋有关啊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啊,抱着试试的心态啊!

网友B:
楼主,这个U6是桥BIOS吗,这不是管跑马的吗,怎么跟电池有关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U6是桥BIOS吗,这不是管跑马的吗,怎么跟电池有关了呢

我也是乱了

网友:
为什么都说是BIOS   我这边的这个机子 不开机  去掉内存报警     刷了两个BIOS   都不行 问题依旧 显卡吗

网友:
U5是南桥BIOS吧!芯片是25Q64FV.....这明显是南桥的!

网友C:
是个4M的bios?你确定这个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个4M的bios?你确定这个是好的吗?

我只能说 我用这个BIOS 修好2台机子

网友(2015-09-17):
今天也遇到一个加电不显的 两个BIOS我都刷过了,现在的问题是每次开机都要两到三次才能点亮,有遇到过的吗?这是什么情况,难道还是BIOS不对?

网友:
我找了好多个都不行,希望这个可以

网友(2015-10-23):
64是南桥,32是EC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 ,刷完以后  有时可以开机 有时也不开机 呀

网友(2015-12-12):
我也修到一台不亮机,电流到1点几到,按理来说都是要亮机的了呀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故障,刷了楼主的BIOS也解决了,谢谢分享

网友:
刷上去根本不开机,电源跟电池都开不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用电池开机CPU有电压 内存也能测出波形 就是不亮 刷了BIOS解决了

网友:
现在的机BIOS问题还真多

网友(2016-01-16):
感谢 刷了一次好了!!

网友(2016-02-20):
谢谢楼主  试试这个  几个都不行

网友:
我的一样故障!!看看刷上去能不能用

网友(2017-12-28):
楼主的是备份的BIOS 还是修改的BIOS?

网友(2018-09-17):
这个真的可以吗 我这里又好几台这个机器了 都是这个问题 电池不能开机

网友(2021-01-07):
谢谢楼主 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