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la46 dsi 不断重启 通病

楼主(2015-08-17):
接客户机,现象:系统刚开始引导  显示win7图标  后重启 以为系统问题  Ghost系统后 同一位置重启,每次 掉电 都听到咔一声,然后自动开机 ,用可调电源 看 待机电流偏高,0.05左右 但按开关一样可以正常启动!   看来是硬件问题了       客户自述,以前重启 几次 又可以 进去 ,并且 机子 关不了机,关了 后重启
      让客户留下 ,让后拆机,后 看看 没有网上说的明显腐蚀什么35v芯片的电阻 ,乌龟壳焊接问题!东吹吹 西看看 ,没效果 ,最后 把乌龟壳的上管吹下来  再安装上,试机 哈哈 终于 进入 Ghost的安装界面了,把系统装上了 软件装上,以为可以了 ,关机,晕死,也听 咔一声,又重启 ,以为bios的问题 准备 进系统刷下bios,刷机工具朋友借走了 所以...   但又是一样的状况到win7图标 又咔一声重启,想下 应还是乌龟壳的问题  没现成的  只有改了 ,如图 { 图片上传不 了啥 东西哦 坑},乌龟壳 s极 g极 在其下面  ,不过找个 小的mos管  很好 改 ,改好后    插上可调电源  待机 0.012  找个待机正常 咋差这么多,不管  开机  正常 到图标 也没重启 ,正常进系统后测试 ,然后关机 也没听到  咔的一声  ,默默关机  ,没有重启现象 ,然后在开机  烧鸡      正常   等客户 提机 收钱  拆下来的乌龟壳    一看 外观就感觉 哇得很   ,没 一般的贴片 管子 杂事

   那么 疑问 来了 ,理论上说 ,什么 导致 修前待机 电流偏高 ,但 依然 可以 开机 正常 ,乌龟壳是cpu供电  影响不到 啊,但 换了 后   待机就正常 了 ,请高手指点是不是 因为这个管子 是 上管   ,影响到主供电,有 漏电现象导致 待机电流 不正常   但仍然可以正常 开机 并且显示
   发此文 给 遇到 一样现象的 可以借鉴   所以  现象说的很详细,还有关机 自动重启的 ,可能也是 哪儿漏电 什么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A:
通道疑难杂症找 不到原因,发现 铁MOS都要搞搞它?

网友:
龟壳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道疑难杂症找 不到原因,发现 铁MOS都要搞搞它?

嗯  一看 就知道质量很差

网友:
  这个壳子 焊不好  会出现很多故障。。

网友:
铁壳MOS还是相对比较好焊接的

网友:
   这又是通病吗。。。。

网友:
这个龟壳是爱坏 还有左下角51125旁边有问题也爱出这种

网友:
主要还是功率不够,导致容易损坏

网友:
乌龟壳 换了就好  不错

网友:
小鬼还是爱出问题的

网友:
怎么 感觉 b460 好多通病哦

网友:
这个管子环的确实还挺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系经验,

网友:
原来铁壳还可以这样改,我以前都是订同型号的换

网友:
一个还没显示一直重启没好

网友:
铁盒也通病了?

网友:
  只要有乌龟壳,首先得考虑它

网友(2015-09-16):
应该是性能不良吧

网友:
铁壳是有这个通病,但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会引起重启呢?原理上讲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