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bx-237主板通病的那三个贴片电容的参数是什么?

楼主(2015-08-17):
这个位置的三个电容容易坏,那么想问一下这三个电容是多少v多少uf的?我的就是这个坏了由于没有料板不清楚啊,这个主板也没有丝印,请各位大神了解帮忙告知一下,小白敬上

网友A:
是19V电容B+供电 找个大小差不多的装上就行

网友:
si es un problema comun se han reparado muchas por esos condensadores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19V电容B+供电 找个大小差不多的装上就行

我换了 之后插上电待机电流0.01之后3秒就掉电了·   3V  5V也是刚插上的时候有,几秒后就掉电了

网友A:
那就是其他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其他地方还有问题

3V  5V为什么会掉电呢?

网友: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
问题一样啊,你的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