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今天关于联想G470无待机

楼主(2015-08-17):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联想G470,板号LA-6751P。下电池接可调电源0.000,无电流,拆机拿出主板接可调电源,1查主供电 VIN 0看来是捡到钱了,PF101无穷大,换之,量格电感阻正常,上电待机+3VALW,+5VALW正常,装上开关触发没有反应,晕!钱不好赚啊!打开图纸先看看吧,待机正常不触发难道EC,南桥有问题,想想还是先轻后重吧,待机正常就线查EC,
AVCC, VCC待机正常,内置时钟先不管,复ECRST3.3正常,32脚按开关有跳变,但量到ACIN时  0V,查ACIN来ACPRN必须是低电平才能截止PQ316,单PQ316的2脚有2.2V电压,继续查ACPRACPRN是PU301发出的,拆处后级相连的ACPRN还是2.2V,晕!应该是低电平的,为什么还是高电平,保护隔离多过了,应该说PU301正常工作了,后面也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机器修好,原因是PU30124脚供电只有5.6V,是PR311变成24千欧,应该是10欧。换了PR311,24脚19V,23脚ACPRN  0V,ACIN3.3V,按键触发一路跑亮。

网友:
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挺不错的。

网友:
又是小电阻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时序掌握的好,才能修好机器啊

网友:
楼主要是能把 ec工作条件截图发出来就更好了 ,,还是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效率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