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小白拆焊芯片小记

楼主(2015-08-17):
在拿了一张废板子练手吹了三四个芯片后,就迫不及待的把自己笔记本的bios吹下来了。其实吹确实不怎么需要技巧,只要离开大概一公分左右来回的吹就是了,芯片肯定是不会吹坏的,就怕把电容什么的吹爆裂,或者是把小电阻吹跑了。

我觉得BGA是比较高级需要技术的,一般的芯片实际上谁都可以拆,只要买一卷铝箔胶带和玻璃纤维纸就是了。三层结构,先贴铝箔胶带,为了防止把东西吹跑了,然后再上玻璃纤维隔热,最后再贴一层铝箔纸,传热的同时把玻璃纤维紧紧固定在板子上,防止吹跑。我就裹得严严实实的,还特地塞了一根温度探头在bios临近的纤维纸下面,整个过程都没有看到温度超过280度。bios最终吹下来了~~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焊上去了却无法触发,插上电源连电源指示灯都不亮,初步认为自己吹坏的可能性很小,估计是触电有氧化把,准备重新弄下来然后把锡全部去掉后再焊上去试试看。

总之普通芯片的维修,没有任何基础(我是理科生,电路一窍不通)都可以试一试,只是更换一下而已,淘宝上啥都有的卖。顺便说一句,风枪虽然说比起烙铁头不需要多大的技巧,更加容易,但是那是建立在银子足够的基础上的,像我一样买一个40块的风枪,真的很不方便,练手的时候吹坏了好多,有时候都起泡了还没有吹下来。

网友A:
楼主这用风枪吹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用风枪吹得······

毕竟不是工科男,没那动手技能啊~~~所以最保险就是加上足够的隔热层

网友B:
40块的风枪,你厉害

网友:
是啊,不然像我们这样的小小白,就只会把零件吹飞滴!

网友:
是你的工具不行吧

网友:
40块钱的风枪还真敢用啊

网友:
说说都是浮云,关键是多动手少动口。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把电路板吹起泡了好多回啊,把电容电阻弄跑了也是常有的事,做维修的的确不易。

网友:
楼主的风枪不行啊。至少也买个200的吗

网友:
40块?我也是醉了  100多 几秒的事!

网友:
楼主应该鸟枪换炮了,这样的干法真难为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0块的风枪,你厉害

我是相当后悔的,应该买8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相当后悔的,应该买80的

有这么便宜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