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405不开机!!

楼主(2015-08-17):
联想 S405待机0,04,开机电流到0.75不动,一会就掉电了,再开机还是一样,各电压测了都正常,是不是板载CPU坏了???待机感觉也有点高是不是??

网友A:
查看内存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只是不过内存。主要还是板载CPU到内存的问题多。

网友:
如果是4秒掉电,可能是不跑马导致

网友:
补充:南桥不发出APU_PCIE_RST#_C信号,

网友:
这是没有跑马,你看看CPU有没有自检啊

网友B:
修好给个信吧,最怕这种问题

网友C:
自检不过引起的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哪的问题

没修好了,

网友:
cpu加焊过吗

网友:
刷过bios吗

网友:
不上内存掉电吗

网友E:
请先刷个BIOS
这个机子BIOS坏的多

网友F:
各路供电,时钟 复位 查下,,都正常再刷bios

网友G:
这机器开机电路在1.2左右  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样说没法判断出哪里的问题

网友H:
看看南桥发出信号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看南桥发出信号没有

怀疑是南桥坏了,正在等芯片,

网友I:
板载的CPU电流本来就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开机电路在1.2左右  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

是的,电没加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看南桥发出信号没有

南桥没有发出APU_PCIE_RST#_C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路供电,时钟 复位 查下,,都正常再刷bios

BIOS已经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先刷个BIOS
这个机子BIOS坏的多

BIOS都刷了3个了

网友:
内存拔掉还掉电么?

网友:
换南桥了  什么情况?

网友:
兄弟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检不过引起的的掉电

相信我 没错的

网友:
这一款     待机3V 5V 触发前就出么   我有这个机器 打死不出待机     烦

网友:
我现在修一台,也是待机0.04,感觉有点偏高,1A左右不显

网友(2015-09-16):
没有加焊,暂时不敢动CPU

网友:
已刷过。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没有跑马吧

网友:
期待修好 等结果

网友:
裸板一样吗   不要接开机板

网友:
还是看看过没过内存

网友:
我手上这个机器待机也是0。04  无CPU电压,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复位什么的都正常了吗?

网友:
待机电流偏大了,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后续的电压都有没

网友:
各各条件查过去就好了

网友J:
板载CPU功率低电流小。 测CPU复位正常的话一般是软启问题了。干桥刷BIOS。

网友:
我还碰到联想待机0.05的,这不算搞,能开机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板载的CPU电流本来就小

各电压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板载CPU功率低电流小。 测CPU复位正常的话一般是软启问题了。干桥刷BIOS。

BIOS已经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内存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只是不过内存。主要还是板载CPU到内存的问题多。

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给个信吧,最怕这种问题

没有好,换的主板

网友:
按照时序慢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