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无法上网CPU风扇触发后不转

楼主(2015-08-17):
一台联想G470无法上网、CPU风扇触发后不转、认不到网卡、拆机摸网卡芯片RT8202B发烫、换了两个拆机的RT8206B不发烫但还是认不到网卡、换了南桥还是不行、感觉还是网卡芯片的问题、网上订两个回来、换上认到网卡了、安装驱动正常、机器修复。

网友:
哥们  为什么先换 南桥呢   改装usb网卡  不也行么

网友:
为什么先换南桥 换桥有风险的  到时候不亮机  你就哭了

网友:
认不到网卡为什么 先换南桥,不先换网卡,

网友:
楼主真大胆 要我直接拆掉网卡芯片 加个USB网卡  换南桥风险太大 。。。

网友:
哥们,RT8202B是网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