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轻松解决MacBook扬声器没有声音的问题

楼主(2015-08-17):
  对于大部分动手能力不强的果粉来说,心爱的 MacBook 出现故障以后,寻找苹果售后服务是唯一的途径。

  不少使用 MacBook 的用户都遇到过内置扬声器失灵的情况,而有细心的用户发现,MacBook 内置扬声器失灵的同时,其耳机孔还将会亮起红色的灯光,如下图所示。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 MacBook 的耳机孔亮红灯呢?

  对于大部分动手能力不强的果粉来说,心爱的 MacBook 出现故障以后,寻找苹果售后服务是唯一的途径,但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就搞定。日前,有锋友在威锋论坛内分享了 MacBook 耳机孔亮红灯且扬声器没声音的解决办法,一起来看看吧。

  其表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分两种情况考虑:双系统和非双系统。

  1. 如果你的 MacBook 已经通过 Boot Camp 软件装载了 Windows 系统,这时候,扬声器没有声音而且耳机孔亮起红灯的情况基本上是由于驱动版本不对导致的,我们只需要重新安装一次正确版本的 Boot Camp 驱动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2. 而如果你的 MacBook 是在 OS X 系统下出现的这个问题,接下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下导致故障的原因:

  苹果在 MacBook 的耳机插口里面设置了一个机械的开关。正常情况下,这个机械开关会在我们插入耳机之后被打开,这时候 OS X 系统就会知道用户使用了耳机,于是将内置的扬声器关闭,改从耳机处输出声音信号。当我们把耳机拔出来之后,该开关将自动进入关闭状态。

  我们来看看插入耳机和没有插入耳机的系统对比:

  插入耳机前

  插入耳机后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出现扬声器没有声音的情况呢?事实上,耳机孔里面的机械开关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自动关闭,系统会认为耳机并没有被拔出,这是扬声器失灵的根本原因。巧合的是,苹果的这个耳机插口同时支持光纤音频,当外部设备插入后开启光纤音频输入/输出设备,而它发出这个红色光。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那个机械开关是罪魁祸首,那么只要让它进入关闭状态,扬声器失灵的状况就可以解决了。而要想关掉该开关其实很简单,一根牙签之类的尖细物品就能够轻松搞定。

  我们需要将牙签试着插入耳机孔,轻轻地不停尝试不同的角度和位置,然后就会感觉到有地方被堵塞了,那个部位就是机械开关所在,找对地方之后轻触一下,红色的灯光将会熄灭,也就是说,开关已经关闭,扬声器恢复正常了。

网友A:
还没看呢就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看呢就删了?

没有删除,只是屏蔽了,暂时看不到,今天五点半就能看到了

网友(2015-10-11):
请问如果找不到机械开关怎么办,求大神帮助,本子才新买1个星期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2015-11-18):
又学了一手 呵呵

网友:
关注一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