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SSD怎么升级固件

楼主(2015-08-17):
  SSD用了一段时间后,性能有些慢,听说升级SSD固件可以提高性能。

  影响SSD性能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主控,闪存芯片,固件,显然我们只能从固件方面来下手提高SSD的性能,SSD固件主要用于完善固态硬盘的BUG,挖掘开发一款固态硬盘的潜能。

  更新固件目前有两种方式,一是在DOS环境下更新,二是在系统下更新固件。

  DOS环境下更新:

  需要准备U盘,固件补丁,Universal USB Installer软件(百度下载)

  你需要到SSD官网下载固件补丁,解压后一般是IOS镜像文件,然后使用Universal USB Installer软件进行启动盘的制作。

  第二,第一步选项中选择写入类型,选为Try Unlisted Linux ISO(old sysLinux)。

  第三,添加你所要启动的ISO文件,图为桌面第二个压缩包,跟你存放位置不同选择你的文件位置。添加完毕后点击“Create”开始进行启动盘制作,如有提示的话一直单击下一步。

  第四,启动盘制作完毕后重启电脑选择USB启动方式进行开始进行固件更新操作。记住,提前在BIOS设置中将硬盘设置为IDE模式后进行u盘启动。重启后按DEL或F2键选择启动方式。

  第五,固件程序会自动运行,当画面提示是否执行改程序时输入“yes”继续完成操作。 画面最后显示“Finished”字样,表示更新已经完毕,重新启动后更改回远硬盘BIOS设置返回系统就可以查看当前固件版本是否更新成功了。

  系统下更新SSD固件:

  一般各个比较大的厂商均提供了系统下更新SSD固件的EXE程序,一般更新过程比较简单,但是由于各个厂商的实际条件不同,步骤的简繁程度也不一样,下面以OCZ SSD固件更新为例。

  第一, OCZ更新软件自动识别OCZ Vertex 4固态硬盘,点击Drive1。

  第二,我们点击Drive1后,显示固态硬盘的信息,再点击Tools

  第三,选择Update Firware

  第四,系统会提示数据将丢失,请用户提前做好备份

  第五,系统自动下载更新固件,完成后提示成功,关机重启电脑,重启后就会升级成功。

网友:
感觉好复杂呀

网友:
如何升级SSD固态硬盘,下载相关的ssd固件.exe程序

网友:
en 有同感但是楼主辛苦了。。

网友:
好东西啊。楼主贡献大大的。我回去试试看看金士顿的固态硬盘

网友:
升级后  数据会丢失?

网友A(2016-07-10):
DOS下面升级固件数据会清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S下面升级固件数据会清楚了吗?

我没有升级过,貌似不清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