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压低

楼主(2015-08-17):
VCORE:0.928
3.3V:3.456
+12V:6.916
DDR15V:1.496
VCC5:6.118
VSB:3.376
VBAT:3.296
为什么+12V的电压会那么低,是什么原因

网友:
+12V是4PIN插槽的那个吗  如果是的话  那就是后级短路了吧  拉低了

网友:
CPU风扇是4PIN的

网友:
拉低了吧。有微短

网友:
就是正常开机诊断卡跑到2A就停止了,按启动键或者拔电源线开机就不会,是不是+12V电压的原因

网友:
要找到为什么 12V被拉低的原因

网友: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帮忙看一下别的电压是不是也有吧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