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P35主板屡烧CPU供电上管

楼主(2015-08-17):
如题,闲置一年的台机翻出来用,结果插电就坏了,主板12V供电短路,CPU供电MOS管上管击穿,找同行借了块G41的板换了个上管上去一会就烧了,把上下管同时换掉好了,进个系统不到两分钟又烧了...... 想找块一样的料板连IC一起换
有这个料板的兄弟带个价,邮费我出
最后上个图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买IC就好了啊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掉。还不行的话就定主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买IC就好了啊

单独买IC加运费不如买料板划算,兴许以后还用得着

网友B:
淘宝有,上去拍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换IC就好了,上管经常烧的原因应该是IC损坏导致本身工作处于悬空状态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上去拍一个不就得了

单独买IC加运费不如买料板,兴许以后还用得着

网友:
也是呀,也就10块钱左右

网友:
有的赶紧出手了,不然就订芯片了

网友:
这上下管,温度应该很高吧,独有散热器保护的

网友:
换ic试试

网友:
你的主板受潮了吧,一般情况下,换好了之后是不会玩几分钟就烧了。拿到外面晒晒,晒干了在装上试试看看还烧不烧

网友:
恩,长期不用是会受潮的,我放在BGA上烘了十来分钟

网友:
去淘宝上买个芯片啊

网友:
这种情况换了芯片应该是可以好了,楼主找料板能节约银子,的确是好法子。

网友:
都没这个料板吗,还是大家都不愿意出

网友:
上下管加IC一起换掉就好了

网友:
连烧两次,你的CPU悬了

网友:
更换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