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37 怎么进BIOS设置

楼主(2015-08-17):
DELL Inspiron 15  7537笔记本原是WIN8系统,现在客户要改WIN7,怎么进BIOS设置呀,按FN+F2 进的是一个测试页面,按FN+F12也是一样呀,等它测试完就提示存储到U盘,不管先Y/N都一样,重启又进WIN8系统 了,大神们知道要怎么搞吗,指导一下,在线等

网友:
沙发自己座,来人呀

网友:
就那几个键   随便按   总能按进去

网友:
f2进不了BIOS吗

网友:
进不了,F2进到一个系统测试的页面,

网友:
F2进到一个系统测试的页面,

网友:
还是f2吧 一定要过logo
之前按下

网友:
实在不能进bios
建议售后咨询下

网友:
试一下esc键 有些dell是esc键的

网友:
F12啊,换个启动盘看下

网友(2015-12-26):
对呀,按FN和F2 F12 ,进入的是一个检测硬件画面

网友:
我也是,唉 咋整呀

网友(2016-04-01):
请问,最后进BIOS了吗

网友A:
最后进了还是没进?给个答复啊,求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进了还是没进?给个答复啊,求同样问题!

没有进呀,客户拿走了。

网友:
我进了bios,先换了BIOS芯片重刷bios不显示。后来拆掉CMOS电池放电两天后,奇迹般进了。

网友:
补充一点,最后还是用的原装BIOS芯片。

网友:
进去了没~~~~~~~~~~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灯都凉了,就是进不去

网友(2016-05-14):
我的也是,,不过你们刷过BIOS没有,,,?

网友B:
呵呵。。这个机器是进不去BIOS的。需要把COM电池扣掉。然后就可以进了。做完该做的事之后再装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机器是进不去BIOS的。需要把COM电池扣掉。然后就可以进了。做完该做的事之后再装上!

客户拿来装系统的,不可能拆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拿来装系统的,不可能拆机吧

这个机器不拆机无法安装系统。前提是只要出现进不去BIOS的故障。别尝试了。就算扣掉电池也需要一些步骤来配合,也没那么容易。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样的 电池放个电 按F2可以进去 进系统后 重新启动 按F2就是检测 不是BIOS设置界面 有的时候直接就进系统了 只有再次放电 开机按F2才可以进BIOS 界面 我还没刷 到时候刷下看看

网友(2016-09-28):
解决了,去官网下A13版的BIOS,升级解决了

网友(2016-11-16):
遇到同样的问题。呵呵

网友:
客户墨迹急眼了,,去你mb的。

网友(2016-12-22):
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灯都凉了,就是进不去,怎么处理

网友:
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542036781257945427.html这里有教程

楼主说的好像是不能进BIOS?

网友E(2017-03-08):
刚接到一台,把电池扣掉然后按F2能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接到一台,把电池扣掉然后按F2能进BIOS

安装上电池难道就进不了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