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PLUS跑代码D0-98-9B

楼主(2015-08-17):
ASUS P5G41T-M LX3 PLUS开机跑代码D0-98-9B。PCI总线复位都有,电压都正常。全板子的822电阻已全部更换,更换过PCH,BIOS刷过,加焊或更换过CPU底座,故障依旧。

网友:
你怎么判定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SMBCLK和SMBDATA都正常!

网友A:
……。intel的北桥管理高速设备
北桥管内存

网友:
这个板 PCH都换了就没有必要修理了,不值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的北桥管理高速设备
北桥管内存

北桥加焊过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再查其他问题

网友B:
236脚SPD 和118脚238脚系统管理总线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6脚SPD 和118脚238脚系统管理总线都正常吗

正常,都有3.3V的电压

网友:
BIOS刷过么

网友:
刷bios  架桥   然后给他

网友:
  BIOS 边上的 822 换没,    BIOS 的7脚是HOLD#. 量下有3V 不。    有也建议跟换。 换了不行 。 反查内存条件。

网友C:
BIOS下面的822换了准好,现在一看到这样的板 先量内存 供电 1.2 V就换BIOS下面的822

网友:
楼主这精神真的是 不要不要的 , 主板都换过CPU座 北桥,想问下楼主修个主板多少MMM。 100+吗?

网友:
遇见好几个主板都是这样,,,都没好

网友D:
这个板 PCH都换了就没有必要修理了,不值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 PCH都换了就没有必要修理了,不值钱了

就因为什么都换了,还修不好有点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下面的822换了准好,现在一看到这样的板 先量内存 供电 1.2 V就换BIOS下面的822

BIOS座子下面那个822也换了!

网友:
查IO相关的接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