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光驱常见故障解答

楼主(2015-08-17):
  故障现象一:

  一台组装电脑,安装系统时设置为从光盘启动,放入了能够启动系统的安装盘,可启动时根本没有检测光驱,直接从硬盘启动。

  分析处理:

  开机检查,发现光驱的数据线接反,正确接上后,故障消失。

  故障现象二:

  光驱使用一直正常,突然出现不能读取光盘数据的现象。将光盘放入光驱后,能够听见光盘的旋转声音,光驱指示灯也在闪烁,但长时间读取后无法看到光盘上的内容,系统提示将磁盘插入驱动器。

  分析处理:

  根据现象分析,光驱的机械部分工作正常,不能识别光盘上的内容,可能是激光头、数据传输等方面的问题。经过检查,发现由于光盘上没有印刷任何文字和图像,两面没什么区别,导致光盘数据面向上被放入光驱。翻转光盘重新插入驱动器,故障消失。

  故障现象三:

  一台组装电脑,一直工作正常,新装上一个光驱后出现故障:使用新光驱播放CD和VCD光盘时正常,但使用它安装软件时电脑自动重启,有时候两个光驱同时使用时也会出现重启现象。

  分析处理:

  首先使用替换法检查两个光驱,发现单独使用任何一个都能正常工作。考虑到新光驱可以播放CD和VCD光盘,但不能安装软件,怀疑是电源功率不足所致。因为,光驱在读取CD和VCD数据时,基本都是以4倍速工作的,耗电量不是很大,当用于安装软件、复制大量数据时,光驱转速很高,所需电流比播放CD时要大。将电脑上的杂牌电源更换为高品质大功率电源后,故障消失。建议无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将旧光驱卸下不使用,以减小电源的负荷。

  故障现象四:

  电脑各部分使用都正常,使用光驱播放VCD光盘时,将耳机插入光驱前面板上的插孔,但听不到任何声音。

  分析处理:

  目前,所有光驱基本上都带有一个数字/模拟信号转换器,用于将光盘上读取的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并从自带的耳机插孔输出。使用光驱播放CD光盘时,可以从面板上的耳机插孔获得声音信号,但播放VCD时,其数字信号的转换工作不能由光驱独立完成,需要由电脑的声卡协助完成。所以,播放VCD光盘时,耳机插孔中没有任何音频信号。将耳机或者音箱连接到电脑声卡的输出插孔即可听到所有声音。

  故障现象五:

  一台组装电脑,Windows 98操作系统,启动自检正常,但启动Windows系统时总是出现很长时间的黑屏。进入操作系统后,没有光驱盘符。

  分析处理:

  根据现象分析,可能是光驱本身或者设置问题导致操作系统在检测硬件设备时出现了故障。仔细检查跳线和数据线、电源线等的连接,不存在问题,BIOS也检测到了正确的信息。反复启动,故障依旧。将光驱安装到其他电脑上,工作也正常。后发现连接光驱的数据线是一根DMA/66专用电缆,更换为普通IDE数据线后故障排除。原来,电脑用户在组装电脑时,以为支持高传输速率的数据线可以改善光驱的传输速率,但由于IDE光驱不支持DMA/66接口,因而导致了系统不能正确识别光驱。

  故障现象六:

  一台组装电脑,光驱已使用多年,近来总是出现光驱托盘弹出不来或者收不回去的现象,好像总有东西卡住了似的。

  分析处理:

  光驱托盘的弹出和收回是由一个电机通过皮带带动齿轮来完成的。拆开并检查故障光驱,发现由于皮带老化,总是在传动时打滑,引起了托盘进出不畅。比照原皮带,从自行车胎上剪下同样大小的一段橡胶圈,替换下原皮带。原样安装好光驱,开机试用,故障解决。

  故障现象七:

  光驱使用了一段时间,期间调整过激光头的发射功率,工作状态一直比较稳定。近来突然出现了不读盘的现象。

  分析处理:

  拆开光驱外壳,接上电源检查光驱的工作情况,发现放入光盘后,主轴电机并没有正常地升起与顶部的塑料盘夹紧光盘,导致光盘还在托盘上,没有随电机一通旋转。仔细检查光驱的机械部分,发现控制主轴电机的传动装置中有杂物,阻碍了电机的升起。小心挑出杂物后,光驱工作恢复正常。推断为上次打开光驱进行清理时,留下了一小团脱脂棉。

  故障现象八:

  一台普通CD-ROM光驱,读取大部分光盘时正常,读取某些光盘时速度明显变慢,甚至不能读取数据。

  分析处理:

  对比此光驱能顺利读取和无法读取的光盘,发现不能顺利读取的光盘普遍偏薄,多为制作工艺较差的盗版光盘。推测光驱挑盘的原因是光驱工作时不能很好地夹住光盘一同旋转,使光盘与主动轴之间存在相对运动,导致激光头不能正常读取光盘数据。将光驱内上夹盘的不锈钢支架轻轻向下压,使用光驱能够很好地夹住光盘。重新安装好光驱,开机试用,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九:

  电脑开机后,系统自检正常,进入Windows操作系统后,能看到光驱盘符。插入光盘,能听到光驱内的旋转声音,指示灯也闪烁一阵后熄灭,但使用“我的电脑”访问光驱时,系统总是提示设备没有准备好。更换多张其他电脑使用正常的光盘,故障完全一样。

  分析处理:

  根据故障现象分析,自检正常通过,说明数据线连接没问题,驱动程序没问题;光驱托盘能正常进出,并能正常旋转,说明电源与电机没问题;指示灯没有长时间的闪烁,说明不是读盘能力下降。初步断定是光驱的机械故障,导致读盘过程异常。

  将光驱拆下并打开外壳,发现激光头被卡住了,而且位置远离初始点。由于光盘的识别信息都保存在最内圈,而激光头卡在外圈位置,无法正确读取光盘信息,导致了不能识别光盘的故障。推断故障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光驱质量不佳,而且使用时大范围的检索让激光头运动过快,由于惯性的原因卡在了能返回原位的极限之外。小心将激光头拨回原位置,重新安装好光驱,启动系统,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十: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光驱的盘符变成了“可移动磁盘”,插入任何光盘,系统都提示“驱动器中的磁盘未被格式化”,并询问是否马上格式化。

  分析处理: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BIOS设置的问题。重启电脑,进入BIOS设置程序,检查各IDE接口所连的设备是否设置都正确,软驱的设置选项是否正确,有必要的话,让系统重新检测一下IDE设备。

网友:
新手看看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好像是小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