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帖;Acer 4750g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5-08-17):
地点;昆山市电脑医院
时间;2015年8月17日下午
型号;Acer 4750
故障;不加电。
   好久没发帖了。最近店里比较忙;夏天本本就容易坏显卡北桥之类的;天天bga;刚好今天下午不怎么忙;就想把刚刚修好的笔记本发上来;问题比较简单。,高手飘过。。
    刚刚吃好中饭。长期合作的电脑同行拿来一台笔记本说;笔记本不开机;客户急着要;现在能不能给我修;接过机器去掉电池接上电源表。待机0.02. 按开关没反应。迅速的把机子拆下来。测量待机有3v5v 好吧。下来就只有测量ec的条件了。打开图纸。102脚avcc 3.3v。17脚lid 3.3v。73脚ac_in 3.3v。85脚ec_rst 3.3v。好吧ec的条件都正常。好吧 去南桥。。 测量南桥的待机电压。测量rn2104.发现3脚电压只有1.2v。1脚2脚4脚都有3.3v、呵呵 。找到问题了。先把电容c2103拿掉。测量还是1.2v。。直接把3脚4脚加锡连在一起。测量还是1.2v。。4脚也1.2v了。。难到南桥坏了。抱着最后的希望把rn2104这个排组拿掉。从2脚飞线3脚.测量竟然有3.3v 。按开关上电亮机。就测量排组的阻值是正常的20k的、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拿掉排组飞线就行了。在这里希望大家能解释一下。。中间差点换南桥。上个亮机图

网友:
楼主这个排阻上电测的话阻值应该会增大。没上个20K的排阻试试?这样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