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电脑开机不自检的原因

楼主(2015-08-17):
  很多人经常会遇到电脑开机自检,或者自检不成等情况,那么这些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显卡故障

  显卡的bios损坏或agp通讯电路故障时,就会出现显卡初始化时无法完成,导致主机在启动时画面长时间停留在显卡bios自检处不能通过而死机。

  注意:使用两三年的主板,,因为机器长时间高温工作,CPU周围的滤波电容因烘烤而失容,造成CPU供电电源中交流成份增加,表现为机器在启动不易,需要多次开机偶尔才能正常启动进入桌面,经常在自检过程中死机,故障表现不稳定多变。

  bios自检维修

  系统在完成显卡的自检后,才会开始bios代码检查,显示器上通常会显示bios的版本号,主板的型号。

  cpu的l2或l1cache不完全损坏或cpu其它电路出现老化

  当主机完成显卡的初始化后,接下来开始检测cpu自检。当cpu的l1或l2出现故障时,就会长时间停滞在“check nvram......”处。出现此故障时,部分机器还能够进入cmos设置,我们可以手动的关闭cpu的l1和l2,再试着观察机器能不能通过自检。如果可以,该cpu基本还能够降速使用。如果不可以,则只能更换cpu解决问题。

  多数当cpu出现部分损坏时经常表现为系统报bios错误(类以cih病毒破坏),l1或l2错误,不能通过自检,只能进入安全模式,在启动过程中自动重启等现象。

  内存条维修故障

  系统完成cpu检测后,就进行内存测试阶段。如果我们关闭了post快速检测选项,我们开机时就看不到长时间的内存测试界面(连续三遍),只有一遍测试。

  内存芯片有故障或内存插槽变形与内存接触不良,内存条金手指氧化,内存插槽金属簧片变形或断裂,内存供电电压偏低或偏高都会出现内存自检无法通过而死机。

  bios芯片故障或bios被病毒破坏

  主机加电后最初要完成bios代码程序的加栽,首先系统把bios中的第一条指令读入内存并解释执行。该指令无论是award还是ami都是一样的,为一条3字节的跳转指令。接下来就是读入bios自举块,以完成bios自身的检测和加载。只有系统把bios代码读入内存后,cpu才会按代码程序开始执行自检和启动过程。

  bios出现的故障不多,偶尔会出现bios芯片因为老化而部分存储单元失效,致使程序代码不全,无法正常完成系统功能调用而出现不能正常启动现象。还有,像cih之类的病毒,恶意的改写主板的bios代码,造成主机不能启动,开机后主机能够正常加电,风扇工作,但是无法完成自检过程,同时显示器有文字显示,主机还有报警声;当然严重的可能是只能加电,显示器没有图像,主机也无报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