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4-1016TX 6050A2545601-MB-A02

楼主(2015-08-17):
6050A2545601-MB-A02 HP M4-1016TX 3代I7  售后机子不加电,拆机看一下无进水无雷击,开机0.05,上电无3.3V 5V 按开机待机的3.3V电感 有0.2V左右,待机蕊片是1225C。我量了 PCH 上面的电容有只有2欧,心想修了这么多的HP机子。总结一点,英业达的板子喜欢坏主蕊片,3代 4代都喜欢坏。该桥SLJ8C,手上一堆这种桥,换一个SLJ8E的上去,重植珠子5分钟OK,上板,量一下无短了。上电0.01无3V 5V,开机还有一样,放一下下。修另一台HP 650 G1的4代机子。也是不加电,是桥旁边的电容短了,拆桥不短换SR17C上去OK。但开机显示很慢要等差不多一分钟,修过HP 机子的人都知道换了桥都 要刷 BIOS .进系统官方下BIOSU盘放进去OK。开一下上去的。完工。重修到这个M4的机子,手上有点位,无图纸,量桥的上面的电容还是短,持机的3v 电感也是短的。心想重拆桥,拆完洗好,量3V电感不短,我上电量3V也不出来。去了电量是短的,是不是电容存电了,我用表2M放一下电,现在又不短了。在无意的时,量到板后边的一个后继转换IC电容是短的。3V的电感不短,一拆此电容OK 。正是3V的后继电路出问题,又重新植了一个SLJ8E的好桥上去,上电开机电流一下哗的上去。等了40秒亮机,进系统更新 BIOS 。。。完工。这个是昨天的事,今天闲写上去赚点点分,本人理论不好的,都是经验维修,写得也不好!上传一下好 BIOS

小小菜鸟, + 5 很给力!

网友:
厉害 , 现在都修这么新的板子了。。。   有资料 就是好

网友:
给你5分 总要弄个2分回来吧,顺便赞个

网友A:
楼主   我的机器是I5的 下载了刷上去后  亮是亮了 但是认不到硬盘啊!  HARD DISK 3F0  这是咋回事???还有和我这一样的故障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的机器是I5的 下载了刷上去后  亮是亮了 但是认不到硬盘啊!  HARD DISK 3F0  这是咋回事???还 ...

你设置一下看。

网友:
恩恩  搞好了  确实 是设置    谢谢楼主的BIOS 可惜不能加分了

网友(2016-03-05):
我手头上有一个这个板子,用的是什么电源头,转了市场一大圈,都没买到合适的

网友B(2016-04-15):
谁有这个板子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有这个板子的图纸?

我查了一圈,貌似都没有啊!难搞

网友:
求图纸啊   谁有   啊

网友:
这BIOS管用 不错 下载了好几个了 ,但是主板还是没修好 哈哈 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运气真的很好,那么多电容,偏偏就那个坏的让你更没撞上了

网友:
今天接个机器型号是HP 242 G1 开机不显示,放电后亮了,搜到楼主这个版号和我的版号一样,决定下载下来试试,结果完美亮机,看来是一样的。开心!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16-06-03):
为什么换桥了要等40秒才亮机呢?

网友:
EC  可以用

网友(2016-08-20):
有没有图纸啊
,我的不充电

网友:
我的是开机到0.108然后秒掉下个程序来试一下

网友(2017-09-12):
刚修个这机器。开机灯亮。电流不动啊,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