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Award BIOS和Ami bios主板故障报警声详解

楼主(2015-08-17):
  每次打开电脑的时候都会发出“滴”的一声响,然后系统自检电脑硬件正常的话就可以进入到操作系统。如果电脑出现某些问题开机连续的报警声的话则导致电脑无法正常启动。电脑主板报警就是用来判断电脑故障的常用方法之一。

  常见的Award BIOS和Ami bios故障报警声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快速地找到电脑故障。

  主板是Award BIOS,电脑主板报警声的含义如下:

  1短:系统正常启动。

  2短:常规错误,请进入CMOS Setup,重新设置有错误的选项。

  1长1短:RAM或主板出错。换一条内存试试,如果还是不行,更换主板。

  1长2短:显示器或显卡错误。

  1长3短:键盘控制器错误。检查主板 。

  1长9短:主板Flash 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换块Flash RAM试试。

  不断地响(长声):内存条没有插紧或损坏。重插内存条,若还是不行,请更换一条内存。

  重复短响:电源故障。

  无声音无显示:可能是电源有问题。

  主板是Ami bios,电脑主板报警声的含义如下:

  1短:内存不能刷新,请更换内存条。

  2短:内存ECC较验错误。在CMOS Setup中将内存关于ECC校验的选项设为Disabled就可以解决,不过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更换内存。

  3短:系统基本内存(第1个64kB)检查失败。还是更换内存吧。

  4短:系统时钟出错。维修或更换主板 。

  5短:CPU错误。查看cpu插座是否有故障,如果正常就是cpu或者主板坏了。

  6短:键盘控制器错误。换个新键盘试试。

  7短: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8短:显示内存错误。显示内存有问题,尝试更换显卡试试。

  9短:ROM BIOS检验和错误。设置其bios的参数吧。

  10短:寄存器读写错误,只能维修或更换主板。

  11短:高速缓存错误 。

  1长3短:内存错误。内存损坏,更换内存。

  1长8短:显示测试错误。查看显示器数据线插好没或显卡没插好。

  大家以后可以根据以上这些报警声音来判别电脑故障了

网友:
还有长短的一说 但官方的没有长短这一说 根据官方的文件还是判断了些没pci插槽主板故障 你确定你不是粘贴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