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10 通电不显,,,捡钱维修

楼主(2015-08-17):
今天中午客户拿来一台Thinkpad 描述故障是点不亮,
于是接下此机先大概看下什么故障吧插上电源,上电1.4,心头有了个大概方向,很有可能是内存或者桥
客户说很着急,就报了个大概价修好400左右,下午6点取机,
客户:好,你给我整巴适下午来取。
打发走了客户 拆机看看这款打开后盖就能看到桥。U。 拆下散热管准备加热桥试试,忽然看到旁边内存是翘起的,
哎呀呀这是肿么了,低头一看 卡子脱了半边,按住内存通电,亮机,于是略用手段DIY了一下下 装机
此机修复。。。。。。报价380客户二话没说就喊修,
一进系统惊呆了马呀呀一桌面的资料还是个搞外贸的,心里好疼 受伤了!!这价报低了吧!我去

娱乐维修,不要吐槽奥

资安通 -5 你给论坛带来负面影响。

网友:
嗯,很幸运

网友:
是啊  是啊

网友:
是捡着钱了

网友A:
楼主是哪的呀,能报到这么高的价

网友B:
是啊 , 我们这里 除了干显卡  桥这些才报400多
土豪啊

网友C:
内存问题就380  真的心冷 我都遇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哪的呀,能报到这么高的价

都江堰的啊   也是看人来的,看这客户穿着比较高大上 就敲了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问题就380  真的心冷 我都遇不到

我跟客户报价是说主办EC跟显示芯片都坏了  反正就是忽悠呗 他又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 我们这里 除了干显卡  桥这些才报400多
土豪啊

嘿嘿  都加油加油

网友:
价格可以报那么高啊

网友:
运气太好了

网友:
内存问题就380 ,想问问楼主你是怎么说服客户的。

网友:
双方接受即为合理,假若不是内存翘起故障呢?前几天一台宏碁机器,电流0.89左右,换内存OK,因为一般不插拔加清理客户内存,你懂得。心想他走了内存清理下就OK的,2G收了160块钱,结果走后一上机,怎么搞都不过。

网友:
这真算是捡到钱了,这个价已经够可以啦

网友:
水鱼 真是捡到了

网友:
刚客户面搞就悲剧了

网友:
楼主确实好运气 这叫瞬间秒杀钱的节奏

网友:
真是不知足的人

网友:
SL510报价400 楼主你牛

网友:
幸运星啊

网友:
这两天 看这种帖子 都会说上一句话 加权限

网友:
运气不错啊,其实客户这,你和他说啥问题,他就认为是啥问题,他又不懂,反正是开机不显,楼主你说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