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278能识别U盘启动吗

楼主(2015-08-17):
苹果1278能识别U盘启动吗,意思是说,接上U盘,选择U盘可以进PE系统的那种,然后GHOST装系统。换一种方法说就是什么版本的PE系统能被苹果电脑识别?用了老毛桃和U大侠都不行,接上U盘启动项中找不到U盘?哪位高手方便说下吗?

网友:
使用支持UEFI启动的U盘就能引导PE,但能否用GHOST装系统不知道..............

网友:
U盤啟動偶都是用來裝MacOS, Ghost真的倒是沒試過說...

网友:
不可以的,,我之前试过,,不过好像有一个老马PE可以 不过很难做,对于U盘的主控很挑,,,认牌子,,,,苹果A1278左苹果系统必须要U盘  不过做苹果系统的U盘  必须要在苹果机器上才可以做成,,具体你百度一下做苹果系统U盘的教程吧,,我看了有底晕

网友:
首先你可以买个外置USB光驱,这是通用办法。其次支持USB CD模式的也行,一般U盘需要量产,我就量产个U盘,很好用,所有机器都支持。前提是U盘主控芯片要有量产工具

网友:
可以但是你方法错了

网友(2016-05-19):
把硬盘拿出来装也可以,我试过OK

网友:
A1278按option没反应,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用IT天空的PE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