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独显,无显卡核心供电,

楼主(2015-08-17):
联想B470独显的,其他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显卡核心供电,测其工作条件发现只要用万能表一点EN脚就会自动重启(不是二极管档),电流都上1A了,打芯片的对地值都正常,于是从别的地方飞线,结果还是一样,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求大神!是不是芯片挂了,手头没这种芯片。

网友A:
测试芯片的另一端脚位有1.5V没   有的话就飞线过去。

网友B:
机器铁壳换过没有?铁壳坏,CPU跟着坏的经常见。都正常时,HM65集显在CPU复位 之后出,看看内存过了没?

网友C:
换CPU试下  有惊喜哦

网友D:
我之前修过一台,换NCP5911,集显上管,还有CPU才好。

网友:
先查显卡开启的几个条件,全部满足了,再往下查,到这步思路也就很明确了。

网友E:
感觉还是直接换吧,铁管和芯片都换了。

网友:
PU4401 铁壳,PU4405 NPC5911 ,NPC61631,都要换掉或者要焊接很好才行,请看我贴子可能对你会很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259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芯片的另一端脚位有1.5V没   有的话就飞线过去。

测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铁壳换过没有?铁壳坏,CPU跟着坏的经常见。都正常时,HM65集显在CPU复位 之后出,看看内存过了没?

示波器测过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CPU试下  有惊喜哦

CPU没事,换到其他机正常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修过一台,换NCP5911,集显上管,还有CPU才好。

没这个芯片,我也觉得它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是直接换吧,铁管和芯片都换了。

你说对了,奈何手头没这种芯片

网友:
这样能长久吗

网友:
这个板子通病铁壳吧

网友:
CPU工作——内存工作——出集显供电0.45V——过显卡

网友:
HM65显卡有的在CPU复位 之后出,有的在CPU复位 之前出。
不过,乌龟壳容易坏。

网友:
吧上下管都换了,在试试。其实最好就是连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这机器烧铁管跟CPU  没更好的建议  换个芯片试试的

网友:
楼主 还是找个芯片换了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