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水,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5-08-17):
  由于日常中对电脑的使用不注意,电脑偶尔会被茶水等洒入,会导致主板进水,开机无显示的状态,这里也提醒大家:生活中的茶水要远离电子产品一定距离,避免被洒如。

  故障表现:主板进水,开机无显示

  故障表现:

     拆机目测BIOS芯片附近有明显进液痕迹。先放入烤箱烘干,然后清理腐蚀和发黑焊盘,加焊腐蚀芯片引脚,再测各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没有发现明显偏低,接入19V适配器提供电,待机电流值为0.05A。按下开机键正常触发,电流值上升到1A后停止变化。根据故障表现可知,又是档00FFH的问题

     用CPU假负载测试CPURST#、CPUPWRGD、VCORE、CPU到北桥的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等常规测试点,发现CPURST#电压仅有0.4V,CPUPWRGD电压为1.06V,VCORE电压正常, CPU到北桥的数据/地址线对阻值几乎一致没有发现异常。在前文中提到过当CPUST电压异常时,可以考虑南北桥的连接状况,检查DMI总线的时钟信号CLK-ICH和CLK-ICH、DMI总线电压补偿输入DMI-ZCOMP和CIM-IRCOMP是由1.5V供电。检查南北桥各种供电和时钟信号,结果都正常。

  维修小结:

    有时如果真要测试DMI总线,可以拆除南桥,根据南桥点位图确定DMI总线的焊盘位置,通过测试南桥DMI总线 焊盘到北桥的对阻值,可以判断南桥焊盘到北桥的连接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