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常见故障维修

楼主(2015-08-17):
  IRQ设置错误导致鼠标不可用

  故障现象:一台老式586电脑,安装Windows或启动Windows时鼠标不可用。开始认为是鼠标问题,更换后依然时不时出现类似故障。再次更换鼠标,问题依旧,怀疑是主板PS/2鼠标接口故障,拿到专业主板检测点检查PS/2鼠标口正常。后来发现原来是CMOS参数设置错误引起的。

  故障分析:因为在CMOS设置程序的电源管理栏有一项Modem use IRQ项目,此机器的选项分别为3、4、5......、NA,一般默认选项为3,将其设置为3以外的中断项即可。此类故障一般常见于老式586电脑,新式主板一般不会有此问题。在一些老式586电脑上其COM口与LPT口是*一根信号连接线连到机箱外的,其COM口信号连接线随主板不同,接法也有所不同,如若接法不对也会导致鼠标不可用,它的接法一般有以下两种:①信号线按照1至9的顺序依次与连接头相连;②信号线与连接点交*相连,连接头上面一排分别连接信号线的1、3、5、7、9,下面一排为2、4、6、8。

  主板过热导致频繁死机

  故障现象:一台Tualatin/256MB DDR/GeForce2 MX440主机频繁死机,以为感染病毒,经查杀后未发现任何病毒。又认为是硬盘碎片过多,导致系统不稳定。但整理硬盘碎片,甚至格式化C盘重做系统,但一段时间后又反复死机。开始考虑到硬件自身问题了……后来检查出来是主板过热导致不稳定,因为主板是杂牌i845EP主板,做工差不说,且北桥上无散热风扇,加散热风扇后,问题解决。

  故障分析:一般为主板或CPU有问题,如若按此法不能解决故障,那就只有更换主板或CPU了。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主板Cache有问题或主板设计散热不良引起,笔者在某品牌815EP主板上就曾发现因主板散热不够好而导致该故障。在死机后触摸CPU周围主板元件,发现其温度非常高且烫手。更换大功率风扇后,死机故障得以解决。对于Cache有问题的故障,可以进入CMOS设置程序,将Cache禁止后即可顺利解决问题。

  IDE接线错误 主板六亲不认

  故障现象:一台AthlonXP 1600+/Seagate 40GB/256MB DDR/GeForce2 MX主机,在一次双硬盘对拷后,重新连接主硬盘并开机,机器提示找不到任何IDE设备,找不到硬盘也无法进入Windows XP。重启进入CMOS设置程序后,发现检测不到任何IDE设备。换另外硬盘也检测不到,怀疑是主板IDE口出现故障,但也不至于全部的IDE口都损坏了?继续检查,发现ATA/100硬盘线是Slave口接在硬盘上,于是更换为Master接口,开机恢复正常。

  故障分析:此故障看似复杂,没有经验的菜鸟会误认为是硬件损坏,但这仅仅是因为IDE接线错误造成的,此类现象还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有的朋友再挂硬盘时,因为没有及时更改跳线,主板温度过高怎么办也会出现类似情况。还有的朋友出现找不到硬盘故障,除去硬盘本身出现故障的可能外,还有可能是由于主板的IDE线或者IDE口损坏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