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波形求解

楼主(2015-08-17):
求解各位高手我听别人说复位波形是v性,因为是瞬间低电平而用示波器打是个上升沿波形,这两个波形那个先出来

网友:
当然是黄线SYS_PWROK先,绿线PLTRST#在后。

网友A:
好像是黄线线提升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黄线线提升的啊

那为啥打得波形是上升沿而不是下降沿

网友:
很明显啊,有系统的PG ,才出复位

网友:
哪条线在前面,就是哪个先出,LZ用的TEK什么型号?看着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
当然是先PG后复位喽!

网友:
就算不懂理论,看示波器也知道是SYS_POWEROK现出来后再出复位信号了   理论也是这样的啊

网友:
系统供电正常后才发复位的,你说哪个先出呢?

网友:
供电正常后 才有复位的吧!

网友:
谁告诉复位时下降沿的  拉出来JJ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为啥打得波形是上升沿而不是下降沿

上身下降 你在触发模式的时候可以设置吧

网友:
看时基坐标就是,前面的先出来。

网友:
黄色先出的吧

网友C:
1.波形是“V”形的?你是指高低高的跳变信号吗?你这两个信号SYS_PWROK和PLTRST#本来就是上升沿的信号,是持续      的3.3V高电平,如果你要看“V”?形的波形,楼主可以打DNBPWRSW#,RSMRST#,PWRSW#等等这些跳变信号!还有楼主的示波器要调一下,线条都不直,杂波太大了
2.我真的没搞懂你想问什么?我猜楼主是在修掉电?然后想看哪个先掉电吗?那你要把示波器调成下降沿,然后设置好时基和触发电平,在调单次触发,就能看到掉电的时候是哪个先掉了,这样也是能看到楼主说的“V”?波形的!
3.从波形上来看SYS_PWROK比PLTRST#先出来,这也是符合时序标准的

网友:
示波器上显示是SYS_PWROK先出的,时序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正确的

网友:
V形是ADS吧

网友:
楼主这波形看着好难受啊!杂波太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波形是“V”形的?你是指高低高的跳变信号吗?你这两个信号SYS_PWROK和PLTRST#本来就是上升沿的信号,是 ...

学习了,谢谢解说。。。

网友:
示波器上面竟然还能显示信号名称,这么牛

网友:
黄线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