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掌握南北桥好坏区分方法

楼主(2015-08-17):
  笔记本维修培训课中,主板的维修培训是初学者在真正掌握笔记本的基础入门,课程之一,在讲诉主板维修时候,很多的同学往往都不是能够很好的掌握住南北桥的好坏区分,其实快速判断南、北桥好坏的方法很简单,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1)温度法:首先,待机时用手摸南桥,若发烫,则南桥内部短路的可能性较大,然后按下开机键后,用手摸北桥和南桥芯片组,看是否发烫,若发烫则芯片组损坏的可能性较大。

  (2)测量法:测量芯片组反面或正面旁边的贴片电容,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蜂鸣档),测贴片电容两端,若阻值低于 20Ω,则芯片组损坏的可能性较大(有的芯片组电容两端阻值14Ω也正常)。

  (3)目测法:仔细观察芯片组有无烧伤,特别是南桥,若表面发黄或发亮,说明内部性能不良。

  1.故障现象:GA-845 主板POST 卡显示“00”,复位灯不亮

  分析思路:① 主板上CPU、内存、显卡、北桥芯片的供电电路是否正常。

  ② 主板上的时钟电路是否正常。

  ③ 主板上的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解决方法:① POST 灯能亮,说明开机电路、CMOS 电路没问题。

  ② 测CPU、内存、显卡、北桥、南桥、时钟等供电测试点。

  ③ 测量GA-845 主板时,发现北桥旁边的MOS 管G 极有4.5V 控制,D 极有5V 供电,S 极无输出(本应有3.3V 输出)。

  ④ 更换此MOS 管后有3.3V 输出,装CPU、内存后电脑能显示,故障解决。

  2.故障现象:南桥发烫(845GV 主板)

  分析思路:① 芯片组缺少一路供电会引起发烫。

  ② 芯片组内部短路。

  解决方法:① 测ATX 电源接口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② 测发烫芯片的反面或旁边的电容是否击穿为0(为“0”Ω,负载坏)。

  ③ 因为南桥发烫时,直接做BGA(使用机器加焊南桥、北桥、显卡等芯片)成本太高,因此可先考虑南桥是否因缺少一路供电而发烫。

  ④ 通过观察,发现南桥旁有一路粗线与MOS 的S 极相连,因此加电测G极有5V 控制、D 极有3.3V 供电、S 极无输出(手摸MOS 管不烫),更换此MOS 管后,再测,若有1.5V 输出,南桥正常,装CPU、内存后电脑能显示。

  注意:此类故障一般应先观察芯片组的供电来源,然后再加电测量,否则因为发烫,时间久了就会烧坏芯片组。

  3.故障现象:某主板POST 卡代码显示“00”,复位灯亮

  分析思路:① 若按下复位按键,复位灯闪烁,那么供电、时钟、复位电路都正常。

  ② 考虑电压是否稳定输出(是否滤波不良)。

  ③ 考虑电流是否充足(是否虚焊、老化)。

  解决方法:① 观察发现,CPU 附近有两个滤波电容微鼓,造成CPU 得不到纯净稳定的电压而停止工作,代码“00”。

  ② 更换后故障解决(更换所有电容)。

  ③ 加焊内存、显卡、北桥、南桥旁边的MOS 管,若加焊后还不行,则考虑更换MOS 管(排除MOS 管老化、虚焊问题)。有的也要更换MOS管后面的1000μF、1500μF 等滤波电容。

  ④ 将CPU 供电电路中的MOS 管、电容加焊或更换。

  ⑤ 检查CPU 插座、北桥、南桥是否有虚焊,或AD 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⑥ 刷写BIOS。

  4.故障现象:MS-7519 主板POST 卡代码显示“00”,复位灯不亮

  分析思路:① 在主板上测量CPU、内存、显卡、北桥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

  ② 主板上的时钟电路是否正常。

  ③ 主板上的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解决方法:① 测CPU 供电无1.5V 电压,然后测MOS 管G 极无控制电压,测量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于是更换ISL6332 电源管理芯片后,测量CPU供电1.5V 输出正常。

  注意:主板上各供电电路相互联系、关系复杂。若CPU 供电电路不正常,则还要考虑其他供电电路。一般若CPU 供电电路G 极无控制电压,则应更换电源芯片。

  在维修时需要多注意以下几点:

  ① 其他内存、北桥、南桥的供电电路若有一路损坏,也会引起CPU 供电电压无输出。

  ② 北桥VTT 电压产生后,一路给CPU,一路给电源管理芯片,VTT_PWRGD 为好信号,命令CPU 与电源管理芯片开始工作(主板上的上电时序不一样,解决故障的电路也不同)。

  ③ 测内存、北桥、显卡等供电是否正常。

  ④ 测量发现内存附近的MOS 管G 极有5V 控制,D 极有3.3V 供电,而S极无输出(本应输出2.5V),更换MOS 管后故障解决。

  5.故障现象:代码跑C1(C3/C5/d3)

  分析思路:① 代码跑C1,说明CPU 工作并且正在检测内存。

  ② 检查内存工作条件VCC、CLK、AD。

  解决方法:① 测内存供电测试点。

  ② 若无供电,更换与之相连的MOS 管或三极管

  ③ 详细检查内存供电电路。

  ④ 更换I/O。

  ⑤ 刷写BIOS。

  6.ASUS-945 主板,POST 卡代码显示“C3”,复位灯亮

  分析思路:主板CPU 已工作,故障在内存和北桥附近,重点检查内存和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解决方法:① 测内存供电2.5V 正常,测北桥旁边的MOS 管有1.5V 供电输出,因此判断供电电路正常。

  ② 测内存上的时钟信号,发现有一路不正常,跑电路发现此内存上的时钟信号受控于北桥,于是考虑北桥虚焊,用手按住北桥后,发现代码正常跑到“26”,说明北桥虚焊。

  ③ 加焊北桥,故障解决。

网友(2015-09-20):
我是初学的,果断收藏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
新手上路好难看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