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AMD主板,插电一些时间后,无法启动,谢谢

楼主(2015-08-17):
铭瑄台式机主板MS-N68,故障现象很奇怪:
如果前面没有插入电源线,那第一次插入电源线后,启动很正常。
关机了,马上启动也正常,重启也正常
就是放上一些时间,比如一个小时啊,二个小时啊,就启动不了。
按开关,有电,风扇转,但三秒后,断电
有点象CPU供电那里短路保护一样,但不是。
CPU,电源,内存,硬盘,硬盘线都用好的替换过
如果这时启动不了以后,去掉电源线,放上一些时间,大约是半小时,或者多少分钟后吧,再次接上电源线,启动又正常。
在这里,特向大家请教,也谢谢大家的指点和关注,谢谢!

网友:
开机 电路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