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系统掉电,cmos、PE均不掉,加焊显卡无效,还有什么可能?

楼主(2015-08-17):
G470独显,i5,进水,VS电直接出来导致待机偏高,解决后现在是烦人的掉电问题。
1 解决完待机后,裸板测试,待机0.016,亮机几个小时没问题。
2 插u盘进pe准备做系统,ghost后重启,加载驱动掉电,掉到待机状态,电流0.016
3 反复测试,经过多次掉电,win7系统竟然安装完成
4 进系统过程中掉电
5 不仅系统只进cmos不掉电,拿掉硬盘不掉电
6 加焊显卡,还那德行

7 咋整?

补充内容 (2015-8-19 16:36):
去掉了pu201温控,现在可以开机,但是压力测试掉电

网友:
开关,EC BIOS NEC

网友:
怎么回事?朋友们支个招吧

网友:
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咱俩一块儿等,以前好像有人也问过

网友A:
你这个还是仔细检查进水部位,电阻 电容,有条件的换换!

网友:
从驱动掉电入手

网友:
也就是不支持高分辨率,VGA模式进系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是仔细检查进水部位,电阻 电容,有条件的换换!

说是进水,但没有发现明显进水腐蚀情况

网友:
不是进水造成的话可能南桥BIOS  进水的话就不好说了。。。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吗?装系统的时候 只留下主板驱动 其他驱动都去掉试试

网友:
我有一台G460也是一样. 在快进桌面那个位置掉电重启.有时候开机还要开好几次再能亮.

网友:
嘿嘿,楼主你用一个原装电源试试,说不定有惊喜的。

网友(2015-09-16):
我遇到一台g450也一样怎么办

网友:
桥下面有没有进水 在BIOS里面把外设都关闭在试试

网友:
楼主你的进水的部分确定没问题了吗?

网友:
      看看进水出是否处理好 不行的话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脏话*最难高了,温控去掉还掉看来是电压的问题啊

网友:
查查供电带载能力,还有换块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