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救 LG 電源板

楼主(2015-08-17):
求救 LG 電源板,板號EAX61124201/14,不接A/D板,POWER ON +12V +20V有輸出,接上A/D板後,POWER ON+12V變成+0.27V,+20V變成0V,A/D板是OK的,請問是哪裡問題
PS:順便求電源版圖紙    PFS電壓400V

网友:
带负载有问题  还是修电源板!

网友:
你要确定是电源带负载的能力差还是驱动板本来就短路

网友:
楼主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哦

网友A:
带负载能力差一般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负载能力差一般会是哪里问题

首先查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查电容..............

平的不能在平,没有一个鼓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的不能在平,没有一个鼓包的

上面平的,不代表下面......外观没问题,就换了再说.....

网友C:
滤波电容都换过................................

网友:
看热闹nnnnnnnnnnnnnnnnnnn

网友:
先把电容换一遍

网友:
吧所有电容全换了。

网友:
看来驱动板这边电路了,

网友:
拆掉负载   测量输出电压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三极管换掉  反馈电路上面的那个

网友:
电容换一遍

网友C:
謝謝我再修看...............................................台灣人

网友:
现在液晶的图纸好找吗?

网友:
可以先断开高压试试  再不行就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ok...........................................

支持 反对

网友:
查一下负载对地阻值吧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

网友:
PFC 400V吧。+5V有掉没?你确定是电源板?提供下机器型号 帮你找下有没图纸。
如你所说,不像电源板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我再修看...............................................台灣人

这么强大,台湾人都来

网友:
LG 32LD450........................................................早就是论坛一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容都换过................................

开关管的S极电流取样电阻变大了也会影响带载能力。

网友:
都是改板得

网友:
另外接一个12v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