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高压条,有时亮有时不亮

楼主(2015-08-17):
如题,一台hkc19寸液晶,来的时候是已经加了高压条,4灯的,亮下就没,试了下,
外接灯管就不灭了,
换上双口高压条,试了一天,没出现问题
拿去还给客户,然后隔天跟我说不亮了
说显示器指示灯亮着,屏幕黑的
我拿回来试了一下午了,还没灭
请问这样的情况是高压条本身的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灯管本身有问题吗

网友:
最好是更换灯管看看

网友:
应该是灯管,小心打火啊,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你更换一下灯管试试吧,我遇到过一台灯管坏了的显示器,短时间也能点亮,但是亮的时间长了,高压板特别烫,后来拆开一看,一根高压管断了

网友:
灯管有问题

网友:
电压稳定吗

网友:
这种现象可能是显示器的灯管还有问题

网友:
其实就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他原来的高压板四灯的,外接灯管不灭,应该是屏幕内置灯管问题导致的,你现在换成两灯高压板了,可以考虑他内置灯管问题,找两个确定没有问题的接上去应该就行了。

网友:
灯管的问题,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