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机很慢,

楼主(2015-08-17):
苹果A1278 机很慢,进苹果系统U盘要4 分钟,进硬盘系统要十多分钟,装个系统要一天,不知哪出问题了,BIOS刷过,拆过,网卡,声卡,还是一样

网友:
换硬盘,桥。CPU。

网友:
有没有苹果系统U盘

网友:
硬盘有么有换过了

网友:
楼主很慢的话风扇会很大声吗?机器是不是进shui

网友:
下个REFIT安装一下,重启两遍,就可以U盘启动了,而且不用按ALT键,苹果没那么麻烦,好好研究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有是老机器了,现在的新机器还真装不了WIN7,没有驱动

网友:
BIOS 是不是合成的

网友:
硬盘排线有问题 会引起这种问题 。。

网友:
你这个很可能是bios问题哦